USB接口简单故障维修

楼主(2010-03-25):
东芝A65机子有三个USB接口,两个好的,一个不能用。会是南桥问题吗?这个最坏的念头立即进入脑海。别急,总得量一下吧!开机下测5V供电是有的,其它三脚电压均为0,两条数据线电压显然不对。关机断电,测数据线对地阻值,均为无穷大。南桥虚焊?最坏的念头又浮现出来。先检查一下到南桥的电路吧。查看板子另一面,发现接口旁边少一个4脚的小东西,对照其它两个好的USB接口,原来是一个双电感,对两条数据线起滤波作用,丢失后两条数据线都开路了。翻遍料板,同样大小的电感还真不好找,总算找到了一个能用的,焊上去。再开机,发现USB接口已经能正常使用了,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我们这里很多这样的,都是碰撞的结果。
楼主,只有一个USB不能用就不应该有做桥的念头呀
那个管子MS不会很难道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大小的确实不多。

网友:
不要修了,搞一块扩展的上去就OK了、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一拖四或一拖七吧?那个东西很多USB设备不能用的。

网友:
直接连线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手脚 哈哈
我之前遇到一个 把 地下 电感都 短路起来的  害得我 找了  N久才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连线应该也可以,不过我维修的原则是尽量不对原设计做大的改变。

网友:
大胆心细    电脑修好

网友:
USB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还是要细心排查。

网友:
用铁丝代替电感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学习了....

网友:
没有这个机子的图纸,USB接口电路也不需要图纸。

网友:
唉,我就碰过..是山寨本来的..最后也是电感挂了,,无穷大

网友:
usb不能用的比较好修

网友:
感谢楼主 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感谢LZ分享  看来LZ应该是个细心的人哈······

网友:
USB口不能用应该简单

网友:
难说吧?USB电路倒不复杂,但是桥的问题的话就……

网友:
直接连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