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A 改完电源板后,上电白屏?!

楼主(2010-03-25):
客户来时说,最初故障:上电显示一下图片后就呈暗屏,后被修过,结果修成了三无。。。

接手后,发现电源板彻底废,电源IC已炸裂。。。。400V大电容,场管,及电源IC周边的一股脑的那些贴片小电阻都爆的爆糊的糊了,晕死。

见状,直接放弃了,用一个原屏坏的三星19宽的电源板改一下。
5V---5V
12V---13.8V
EVN---ON
GND--GND

共4根,改完后,开机/关机正常,接VGA信号线时液晶的指示灯也会相应的改变颜色!可是,屏幕却无图像显示呈白屏状,纯白。状态就像屏线没接一样!汗。。

就怕驱动板出错。。。

有类似经验的师傅,帮忙指点下
谢谢……

(屏接口是双36的,一时手中还没有这个驱动板,不会这么点背吧?驱动坏,屏也坏?)

网友:
一搜,搜出一堆宏基AL1916W的。。。唉,看这个型号真爱出毛病。

白屏。。。

网友:
屏电路看看,不行QQ:550306685

网友:
屏供电有吗? 用示波器看下屏线上的数据线上有没有波形?

网友:
客户来时说,最初故障:上电显示一下图片后就呈暗屏,后被修过,结果修成了三无。。。

接手后,发现电源板彻底废,电源IC已炸裂。。。。400V大电容,场管,及电源IC周边的一股脑的那些贴片小电阻都爆的爆糊的 ...
引用 网友A:

该平2供电12V.接驱动板那个插针那有个保险丝.看是不是烧断了..要是烧断了.别急着换,先用表查下是不是有严重短路..对应屏幕逻辑板上也有保险丝的..

网友:
重点查屏供电

网友:
我记得有的屏供电是从电源板上提供的,,楼主看看是不是那种板

网友:
好像是12V也要引到驱动板屏供电

网友:
你确定屏没有被别人修坏(调换)吗?

这么机子先测屏再修.

网友:
白屏,就是屏幕供电的问题啊,修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但是我的可以显示图相,我的问题是接上VGA显示图相,不接信号,过5秒钟。出现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