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这个DDR1.25V的供电图是否正确

楼主(2010-03-25):
这个图是《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北京科海电子出版社)中253页,DDR1.25V调压电路的讲解图。

课本中的讲解是5V通过ER3,Q9变为2.5V,后分为两路,一路经R164、R167分压得到1.25V到U8的3端;另一路经R163、R161、R159分压得到1.25V到U8的5端。
在通电的瞬间由于场效应管Q8、Q10的G极电压为低平,场效应管Q8和Q10处于截止状态,供电电路的输出端为0V,由于LM358的两个反相输入端(第2脚和第6脚)直接连接到供电电路的输出端,因此LM358的反相输入端电压低电平(0v),低于正相输入端的电压(1.25V),即反馈端电压低于取样端电压,LM358开始工作并输出高电平,接着场效应管Q8和Q10的G极变为高电平,场效应管Q8和Q10导通,供电电路开始输出电压。

我的问题是按图这样分析是正确的,可是Q8和Q10导通好像是同一时间导通的,可Q8和Q10若同时导通那VCC 3V还不直接对地了,不就是形成了对地短路么?那怎么输出VCC1_25V呢?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电路图错了,应该把U8的5脚和6脚对换一下(或把Q10改成P型管),那么Q8和Q10就不会同时导通。Q8导通时Q10截止,Q8截止时Q10导通。

网友:
首先Q8 Q10不会轮流导通,上线管轮流导通是由脉宽调制芯片控制占空比输出而使上下管轮流导通的
即使你把U8 的5 6脚对调,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就这样来看,我也认为Q8 Q10会同时导通
如果把U8的5 6脚对调,
就成了当输出电压超过1.26V时,Q8截止,Q10导通,泄放电流到地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我从一份笔记上看到 是把 5,6脚对调下

网友:
这两种图,很多资料都有,感觉5和6脚对调还是最可行的

网友:
这个图好象有点问题,图里面的431接法应该是错误的。431反馈脚应该接输出1.25V的

网友:
首先Q8 Q10不会轮流导通,上线管轮流导通是由脉宽调制芯片控制占空比输出而使上下管轮流导通的
即使你把U8 的5 6脚对调,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就这样来看,我也认为Q8 Q10会同时导通
如果把U8的5 6脚对调,
就成 ...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U8不是脉宽调制控制芯片,它是一个双运放,这个图不是PWM方式的调压方式,应该算是由运放组成的线性调压吧。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
本人认为Q10不是完全导通

网友:
我觉得下面这Q10和运放完全是个多余的东西嘛,好像是并联后输出的,可能是增加一部分电流吧。如果只用一路应该看得明白了

网友:
应该探讨!!!!!!!!!

网友:
确实是哦,按理论上分析的话,Q10的导通,应该是把这个电压直接拉到地了哦,那么还那有VCC1_25V电压输出了?

网友A:
问题是U8不是脉宽调制控制芯片,它是一个双运放,这个图不是PWM方式的调压方式,应该算是由运放组成的线性调压吧。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
不管怎么调整引脚。都不能使两管轮流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