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新蓝的图纸???

楼主(2010-03-26):
同志们,谁有新蓝DFREE 2220A的图纸呀,麻烦传上来,谢谢!

网友:
说板号吧。

网友:
板号,我不知道哪个是,有一个是94V-0 E206922 PS-1有一个是15-F35

网友:
该板上系统供电芯片MAX1902下边有个24脚的芯片上面写着3887 0503 M82,不知道这颗是不是MB3887,还有就是1902的SHDN、ON3、ON5都没有电压,REF也没有电压,更换了1902也是这样,请问是不是3887的问题????

网友:
快帮帮忙呀!我着急呀!

网友:
有没有人有啊?

网友:
终于找到了,原来是用的精英G320的板子,我把图纸上传一份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