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0-03-26):
这块板差点补人家加焊座子的了,还好我自己看一下才发现
人家说这块板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我也不多看就上假负载测试一下。
先测内存供电2.6V正常,因为上电时序里面最先有的是内存供电。

测CPU核心供电1.2V正常

再测一下桥供电桥供电1.8V也正常

顺便测一下BIOS 2#的有3.3V,南桥已经发出复位了,说明时钟也正常了。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了上个真U上内存看看,复位灯闪了诊断卡显示―― ――不跑码

修到比较多775座子空焊造成不跑码的,就上了个带灯座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个灯不亮

那位朋友就是因为他用带灯座看到一个灯不亮的,就想拿去上BGA机加焊座了,我把板正面看了一下没发现什么明显损伤的地方(习惯吧看到一些故障总会细心的看一下有没明显的损伤),再反过来板底看眼睛亮看到了一个小点,用摄子动了一下线路断开了。

看线路是CPU跟北桥之间的连线,可以确认是这里断了造成数据传输不了不跑码,用线接起来

我的焊工还不错用条小细线焊好了,心急不用带灯座测了直接上U上内存上电测真的可以跑码了

真的无语了差点就白白的加焊座子了,看来修板还是得细心观看才行呀

网友:
很多问题其实细心点,耐心点,都会变的简单。哈哈,

网友:
扎实的理论基础。敏锐的眼睛!

网友:
都是在摄子功底下练出来的,谢饼哥夸奖

网友:
BIOS 31#  是什么脚时钟吗? 为什么能确定南桥复位了?

楼主是不是把31#改成2#了我明明刚才看见的是31#啊,改了也不说下晕,而你们都不知道学习了什么?还是走马观花??

网友:
这样的故障要是没有试灯该怎么判断

网友:
楼主那条短线怎么不来个特写哈~!我以前修过客户自己换CPU架子螺丝批戳断了一条北桥到内存的线 信号 电压 都正常了 刷了BIOS无果 就在想做北桥的时候看见断线了

网友:
跟着饼哥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修板一定细心观看板上元件和线路是否正常.楼主修板的确是比较细心.

网友:
楼主你真是心细,水平高.请问下你那数字表花多少买的?哪买的.很想买个用用.

网友:
广西的老乡,真后悔当时没有买带灯的测试座,又要多挨运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