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问题 ddr的

楼主(2010-03-26):
我有条1 g的内存经常开机过一会自己蓝屏  是金士顿的双面的我怕想请问下我用rst测试下把坏的那个拆掉内存是否还可以用  或直接改成单面的  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是不行的,原本双面的改单面好像要跳线,单双面的线路不一样的。LZ慎重,换到其他电脑也一样吗。

网友:
改了还要涮SPD数据。

网友:
汗   那很麻烦  还是去修吧  用r s t

网友:
双面的 不不知道怎么看那片坏 晚点我发个图 知道的大哥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