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供电正常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0-03-26):
接到顾客一个华硕本子 据说是使用中忽然就打不开了, 接电源测试 0.02  0,4  0,8  0。02  点上去又掉了
拆开机器看主板发现板载 内存 有2排脚有腐蚀的感觉 我就用烙铁烙  整完后依然如此
上诊断卡 跑到 4D 或者 7C掉电  测试CPUVROE 有 没有维修思路

新手提一个问题   如果跑马卡 开始跑马 说明哪些设备开始正式工作    3M  5M  已经有  SUS  MAIN   CPU VROE 都有
说明供电应该都出了  掉电是为什么  是保护掉电还是  短路掉电  下面维修思路提供下 顺便给下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华硕的不过内存就会掉电。你这个应该是没过内存

网友:
从代码上看象是不过内存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最新消息  我对整板在BGA进行加热 可以开机了  有的时候可以进系统 但是不定时的掉电

网友:
你的最新消息  是说桥虚焊啦吧

网友:
你那是什么星好的机器  如果是M5000那就直接加焊加焊 板载内存   如果不是那就加焊加焊北桥

网友:
能跑码显然不是短路掉电,属于自检不过保护掉电那种,不过内存,不过显卡都有可能掉电,看厂家设计

网友:
ASUS的显卡虚焊的较多,能造成掉电、电流跳不上去等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