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专业设备维修实例

楼主(2010-03-26):
转帖自技佳电路板维修网

直流电机调速器的维修
今一同事修一台进口的(大概是德国产的吧)Baumuller Nurnberg BKD 6/120/460R型的直流马达驱动器,该兄弟采用通杀的办法查到一个10K电阻R33损坏,可是更换后无论如何也没有400v的输出,再将所有的零件通杀一遍也没有找到故障点,由于客户生产急用,该兄弟只好求助于我。
我大致看了一下,该直流马达调速器是利用可控硅来调电压的,即通过调整三相可控硅的导通角来调整输出电压,该板的可控硅驱动电路采用的是TCA785推动的,驱动时的同步信号采用的是三相的线电压同步的,我们知道线电压的矢量和滞后于自然换流点30度,所以如果相序接反工作是不正常的,该款直流马达调速驱动器可能采用了相序保护电路,防止相序接反。于是我将相序反相,该调速器马上有400V输出了,至此,维修完成。

哈斯(HAAS)伺服驱动器维修
今接修哈斯(HAAS)数控车床运行时报下面的故障:
102 servos off
Indicates that the servo motors are off, the tool changer is disabled, the coolant

pump is off,and the spindle motor is stopped. Caused by EMERGENCY STOP,motor fault ,or power failure.
163  Z Achinafix DRIVE FAULT
Current in Z servo motor beyound limit. Possibly caused by a stalled or overloaded

motor.The servos are turned off. This can be caused by running a short distance
into a mechanical stop.It can also be caused by a short in the lead to ground.
ALARM VIEWER:
105 Z SERVO ERROR TOO LARGE

Too much load or speed on Z-achinafix mot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tor position
and the commanded position has exceeded a parameter.  The motor may also be
stalled, disconnected,or the driver failed. The servos will be turned off and a
RESET must be done to restart. This alarm can be caused by problems with the
driver, motor, or the slide being run into the mechanical stops.
经客户更换Z轴的伺服放大器后故障排除,伺服放大器交于我公司维修。经粗步检查,该驱动器难度并不大,可是经过几次维修后上机试机依然故障,此时客户告知,这种型号的伺服驱动器交过很多专业维修公司,修复率都低的可怜,建议我们放弃。可是这东西看来看去不象是高难度的东西,为什么都那么难修呢?为了将该驱动器修复,我们特意绘制了该驱动器的原理图,经过原理分析,发现该驱动器因为运放使用的过多,且环路较大,大部分电路工作于模拟状态,造成任何一个地方工作点失调均造成故障报警,且欧美人的设计思路跟国内的差异还是很大,这是维修的难点所在。
经过对原理图的理解,掌握了各关键点的工作状态、波形及电压,终于彻底的将该驱动器修复了,客户这次才将其积压的8个该款驱动交于我公司维修,由于有了原理图及关键点波形,不出两天将这些驱动器全部修好了。

西威SIEI AVyL变频器维修实例
      西威变频器是意大利产变频器,用于电梯时,使得电梯控制板很简单就可以实现电梯的控制功能,因该变频器驱动交流同步马达,使得电梯省去了笨重的拽引轮,所以很多国产电梯都采用该款变频器作为驱动交流同步马达使用。
      今接修一台7.5kwSIEI AVyL西威变频器,打开机壳后发现电源进线的5个压敏电阻全部炸毁,电弧将主板上很多贴片元件烧坏,电源开关管已经短路,且电源四周的贴片元件都已烧坏,所幸IGBT模块还没有损坏。电源对我们来说小菜一碟了,虽然那个贴片元件已经面目全非,但咱好歹也做过开关电源开发,经过计算也把那几个贴片搞定了。
       对于主板上那些炸坏的贴片可就费点功夫了,电容主要还是根据外形到主板其它位置找到外面一样的测量后代替,贴片电阻就麻烦一些了,发现炸坏的都是几个运放反馈用的,正好是正输入端的,所以阻值一般和负输入端串联的那个相等,等所有的坏元件都换好后,通电发现LM7805的输出电压偏低,经检查LM7805及其输出的二极管都损坏了,看来炸的还是挺狠的。
       现在终于可以通上电了,键盘也液晶屏也有了显示,但始终报警,报SPD ENC LOSS,即编码器丢失和OT,模块超温,经过分析,编码器没有接当然会报了,模块超温就不对了,经过分析电路发现该款模块测温元件在模块内部,根据其连线,发现它是经过了两个电阻进入到了一个运算放大器LM311里了,拆下LM311检查发现已经损坏,更换后变频器恢复正常。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可能要有很强的无线电基础才能理解。

网友:
肖哥我是东辉
这个号是我朋友的我俩一起用
你有空提拔提拔我呗
我也不知道怎么在这里增加下载分和威望
我好跟你和大家好好学习学习啊

宇光 -2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