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1510 不开机!

楼主(2010-03-26):
今天接一台P1510,915GMS北桥。电流跑到了0.56   。3V5V1.8V1.5V1.05V.0.8V 电压都出来了。但是南桥的复位没有出来。所以换了南桥。故障一样。看了几个相关的贴子。这累问题还没有人维修好发到论坛上来。  一般来讲迅驰CPU只要电压到了,发热量应该是比较大的。加电摸CPU和北桥,南桥。CPU的温度还没有北桥高   南桥温度感觉要比平时要高点。后来又吧北桥和CPU分别都做BGA加热.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CPU供电芯片是MAX1532A  。量得它的所有脚电压是。1.TIME.2V   2.TON 2V    3.SUS.0V   4.S0.3.3V   5.S1.5V   6.SHDN#.3.2V   7.OFS.0V   8.REF.2V   9.ILIM.0.32V   10.VCC.5V   11.GND.0V   12.CCV.2.06V   13.GNDS.0V    14.CCI.0.2V   15.FB.0.8V   16.OAIN_.0.8V   17.OAON+.0.8V   18.SKI.5V   19.D5.1.03V    20.D4.1.03V   21.D3.1.03V    22.D2.0V   23.D.0V   24.D0.0V    25.VROK.0.07V    26.BSTM.5.56V     27.LXM.0.8V    28.DHM.0.8V    29.DLM.3.94V      30.VDD.5V     31.PGND.0V    32.DLM.3.94V    33.PHS.0V   34.Lchinafix.0V    35.BSTS.0.06V    36.V+.5V    37.CMP.0.8V    38.CMN.0.8V     39.CGN.0.8V    40.CSP.5V

网友:
2# 广德星 张老会修笔记本的

网友:
找到这片板的图纸,仔细检查南桥的各个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