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GZ-M2 无CPU供电

楼主(2010-03-26):
一块ECS给清华同方代工的主板945GZ-M2,点不亮。把鼓包的电容坏电还是一样。
无CPU 供电电压。 CPU 供电芯片是ADP3181 ,CPU 是E2140。
查PDF 28J 供电电压11.4V ,11J 是芯片的EN。装上CPU 此脚直接对地。
不装正常。
代换过ADP3181 不行。 用P4 516 775的CPU 装上去,CPU 有电压。但不跑马。、、
请各大虾指导下

网友:
上低点的cpu试试

网友:
换的电容型号对吗  主要看看场管损坏了没有呢

网友:
装上CPU 此脚直接对地。
不装正常。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建议 查EN脚相关电路  上CPU 就短路 那应该没CPU核心电压啊
你说上CPU有电压 那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最好用假负载测试一下 有没有参考电压

网友:
看一下ADP3181各脚定义,查CPU到ADP3181的线路,要不就是CPU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