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的问题,高手帮帮菜鸟

楼主(2010-03-26):
philips hns8170液晶亮几分钟就黑屏,试过屏和灯管好的,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高压控制芯片好像是dz9958gm,有点看不大清楚,请高手帮忙说说这个芯片引脚功能和维修思路.1到16脚亮的时候电压分别是0.95/4.8/0.03/0.8/0.44/0.75/2.4/0/0/2.4/3.8/0.8/4.9/0/0.96/0
黑的时候电压分别是0/4.9/0.01/0.8/0/0/2.4/0/0/2.4/3.8/0/4.9/0/0/0.请大家多多帮忙,我在这先谢过了!
已经换过驱动板了,再换高压板就不太好了;

网友:
亮几分钟就黑屏,芯片一般是好的。
考虑线圈

网友:
本人认为是保护电路动作了 芯片应该是好的 检查一下线圈

网友:
直接更换一个高压板

网友:
代换板试试

网友:
高压故障,电源自动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