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去系统,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26):
845主板,硬盘里面安装了很多东西,今天开机进不去系统,只有一光标在闪。不想重做,问高手如何解决??先谢过了

网友:
重置MBR试试看

网友:
换个自己硬盘看下啊

网友:
如何重置MBR,求解

网友:
bios还原,看看,不行装系统,装完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F8键管用不?

网友:
找个系统盘 -光驱启动-运行DOS工具集-输入diskgen回车-硬盘-重置MBR-OK 4# lsjws

网友:
最好看看 上面有什么提示没 写下来 我们看看

网友:
主引导MBR损坏了吧。用楼上说的DISKGEN 修复一下MBR看看。

网友:
可以进pe把重要的东西都拷出来在重装系统

网友:
先试一下F8安全模式、再试一下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如果还不行就只有进pe系统把有用的文件倒出来了

网友:
F8安全模然后在运行msconfig /启动里正常启动就行

网友(2010-06-27):
把资料拷出来从新做系统

网友:
进WINPE把C盘的东西拷出来,重做系统就可以了  开不了机可能是你的C盘的东西放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