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代工 联想915GV-M7主板通电自动开机跑码掉电后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0-03-26):
目测打值没有问题,插电电源后自动开机,跑码跑到03后自动断电,时间大约为4秒左右

断电后点开关开机无任何反应,开不了机

根据现象判断为应该是主板开机电路问题,导致主板误认为开机针一直被短接,所以造成自动掉电后无法开机,跑开关针电路如下:

电路图中可以看出,此板开机电路是高电平触发。在没有开机的时候5VSB通过电阻加到12W这个芝麻场管的控制极,此时场管导通,把接到83627 IO68脚的电压拉地,当点开关之后加到场管控制极的5VSB控制电压被接地,此时场管截止,5VSB加到IO 68脚,给IO一个开机的触发电压。
弄清楚开机条件后,在上电自动掉电后测IO 68脚电压为低电平,当用镊子去短接开关时,IO68脚并无跳变过程,直接把目标怀疑到IO与场管上面,由于更换场管比较方便容易,所以直接先换掉场管。

换好后插上电,主板不自动开机了,点开关开机正常,也不会自动掉电,此板修复。

后话:由于12W小场效应管不良当插上电源紫5V没有被场管直接拉地,而是慢慢的拉低,此时IO 68得到一个高电平,所以导致主板插上电源后自动加电,当通电几秒后场管慢慢的把5VSB拉地,导致IO 68脚变成了持续的低电平,所以引起掉电,再也开不了机。

因为12W场管为三极管外形的,所以在画图的时候画成了三极管的图形符号,但是脚位我标示了GDS

网友:
版主分析的不错,做维修就是强大的理论跟实践相结合

网友:
此板在第一个PCI插槽和第二个插槽那里的电容也爱损坏那个是1000 6.3的电容

网友:
凤城大哥还在基地吧,我好像从最后一张图片上面看到基地的保贴了

网友:
凤城大哥在基地呆着了?

网友:
这个是很常见的故障了,IO应该是W83627类型的。不过楼主说的更详细些,学习了。

网友:
呵呵我一般就是先杀IO了,楼主心细啊

网友:
楼上的,要是你换上去一个坏的IO的话,维修就会陷入死胡同。

网友:
看高手们修机的经验收获蛮大的

网友:
楼主没用到褐色的隔热带,用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用热风枪吹

网友:
凤城天才!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啊。像我这样新手都能看懂。。。

网友:
我研究了很久,这种场管用烙铁最好.但要加大力量热起来了推.
回焊的时候要学会用烙铁的尖头去点焊.

网友:
焊这种小管,最好能有一个专门的贴,我也是总是把边上的烤坏。。。

网友:
16楼的方法可行,多用锡堆在上面,先取下来。然后用尖头烙铁一个个脚点上去。

网友:
分析才是最重要的,楼主的分析相当有水平,顶了,也学习了!

网友:
凤城的帖子大家都要顶,楼主讲维修过程,加上了高清图片,通俗易懂,看完些帖就期待下一帖了。

网友(2010-06-05):
顶你!怎么都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开机电路的问题我怎么就遇见得少呢……

网友:
的确是好贴,我以前修这类故障时第一件事就是换I/O,很少注意这些小芝麻管。

网友(2010-12-31):
凤哥你是我的偶像

网友:
风哥向你学习了.....虽然不怎么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凤哥PDF图怎么看啊?  需要解说下

网友(2011-08-04):
12W这是个什么弄号的场管能讲一下吗?

网友(2012-01-04):
主板上三极管不太好分辨。请教楼主如何分辨双极性管还是场效应管

网友(2012-04-16):
LZ这图是不是有问题啊,根据电路图分析在没有短接开关针脚时DS都通了,这样不就是一上电就开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