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招

楼主(2010-03-26):
朋友一块七彩虹镭风X800XL的显卡gpu温度过高,把散热器拆下来搞卫生理所当然,拆下来搞完后涂好散热膏装好上机一试,花了。郁闷,肯定是温度过高虚焊了,上土炮,第一次,没好也没坏,上次没放东西压着gpu,这次放个硬币再烤吧,烤好一试,完了,花的厉害了,仔细的看看没啥东西掉了的移位的啊,我的土炮就是个冬天烤火的,呵呵。把焊宝洗干净一看,pcb变形的厉害,从边上看gpu中间的锡球正常的,两边就压的扁扁的,pcb成弧形了。大刑伺候,上刑具,把PCB弄平!烤好后一试,ok。歪招解决大问题,不管南桥北桥cpu座只要边上有2个孔就可以用这个歪招,土炮BGA也好用了。忘记说了:关键是紧螺丝时要预先压平PCB板。在12楼发了详细的过程图。

网友:
好厉害的夹具 这招者的很管用吗楼主

网友:
楼主这是给板子上刑具呀,不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真的假的哦

网友:
截多几个图吧,从GPU上面压吗?是不是应该在PCB板下面压啊?

网友:
真的有用么?这倒是学了一招。我那也有试试看。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长见识了

网友:
猛噢 这样都 行

网友:
超级有才了。。厉害厉害~!

网友:
星哥抢沙发的功力确实是一等一啊

楼主这个土法五花大绑很实用,用完后还可以反过来放后面当土法背板固定散热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