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主板问题

楼主(2010-03-26):
我有一块华硕 ABM2N-LA主板 诊断卡 跑码到7F
接显示器 不亮 偶尔亮
还有就是有时候 插上电源 直接 能开机
请高手指教 谢谢 我是新手
华硕

网友:
7f没过内存 直接能开机 先把cmos放电然后一般就可以 还不行的话跑开机线路 有的是io坏了

网友:
7F应该过了内存了,是即将显示,有的板已经可以亮了,你说的有时可以亮,可以压压北桥,虚焊有可能
2楼说的没过内存你最好去百度下!!

网友:
是这样 现在 我安装 独立显卡 就好了
哪里控制集成显卡的啊?

网友:
你有沒有試內接啊,,,要試內,外接啊,,如果內外都一樣,,你就加焊顯卡一下吧,內接行,,就看一下外接口吧,有沒有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