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26问题

楼主(2010-03-26):
客户拿来机器时。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行。但是电亮后一直玩游戏都没问题。但是现在点不亮了。电流跑到1.12。有时跑到1.31。就是不显。显卡是集成的。已经重新直球。故障依旧。。CPU是AMD的。

网友:
换个  CPU 吧 AMD的cpu也容易坏的啊   跑到1.12时过内存了没 大概跑了多少步。

网友:
内存过了。CPU没问题。

网友:
换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原因

网友:
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可能是哪里虚焊了吧

网友:
我弄过北桥是ATI1150的,如果是这样的就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故障依旧。没有解决

网友:
开机后可以正常运行,还是考虑开机电路

网友:
这款的CPU 座子也容易虚焊。先换CPU 在加焊座子。

网友:
我的那个板子也是跑到0.8几,不晓得什么问题

网友:
试试外接是否有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