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独显换成集显板。无线网卡提示硬件禁用。

楼主(2010-03-26):
明基R55独显换成集显板。无线网卡提示硬件禁用。谁碰到过。

网友:
換了要刷一下BOSS吧,,,刷成集顯的,

网友:
都换板了。板上面就是集成的BIOS吧

网友:
原来折掉D8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利害啊 ,拆掉D8就管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种问题。我只会切断网卡上的开关线。。。强制打开无线。。没有你的高明。。只是不用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