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不认串口硬盘

楼主(2010-03-26):
我的华硕m4n78 se开机第一次认不到硬盘,接下来时认到时认不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
硬盤到SB線上的濾波電容,,你看一下有沒有壞的,或是供電不足

网友:
元器件性能不良,是不是到南桥的电阻的阻 值变大了

网友:
南桥性能一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