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W2252TQ 更换驱动板后满屏闪动的亮白横线

楼主(2010-03-26):
各位师傅好,家用的台式机很久没开机,一开把显卡烧了,显示器也坏了,不能点亮。拆开显示器,看到驱动板VGA接口边一片元件烧坏,淘宝上买了一块W2252TQ驱动板换上,与原来的驱动板相比有的元件稍有不同,接口完全相同,只是版本不一样,原来的是V1.0,新的是V1.7
显示器终于可以点亮了,图像也能显示,但是满屏闪动的亮白横线,右边还能隐约看到闪动的几个原在桌面左边的图标(左边的图标是清晰的)
因为刚开机时的LG logo图标是没有亮白横线的,所以觉得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请教一下,是我买的驱动板的问题,还是电源或其他的问题?先谢了。

网友:
可能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多谢回复,我也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后来我在反复调显示分辨率的时候,有时屏就不闪了,也没有横线。但图像有点模糊,像蒙了层薄的花布似的。有一次还全部正常了,只是一关显示器,重新打开就又是满屏闪动的亮白横线。
请問,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该从哪儿着手查呢,谢谢。

网友:
你查看一下新换的驱动板供屏电路的输出电压和原来的驱动板的········电压是否相同,有的是3.3v.5v

网友:
好的,这段时间外出,等回来再试一下,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