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A8N5X板中 AMP GS324SF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0-03-26):
请问华硕A8N5X板中  点位图显示 AMP GS324SF。 实际是个14脚元件,标识为2行 第一行 324  第二行98p609 这个是什么元件?

网友:
仔细搜了一下  应该就是14脚的运算放大器,  A8N5X板中 有不少这样的元件。

网友:
门电路器件,可以把它理解为N个二极管 拼凑而成  只是封装啦,

在电路中起  基准  激活  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