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B4P不上电

楼主(2010-03-26):
接手一台PCG-6B4P, 插电无任何反映。拆机检查保险未断,无16V,3.3V,5V电压。
这个机器已经修复了,故障原因系1.8V电容漏电及MOS管击穿所致。

网友:
电源是不是好的?

网友:
查主板主供电的线路,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索尼的机器先对CMOS进行放电,如果不好久量一下主电压看是不是对地了,如果没有对地就拆一下总保护看主电压出来没有如果出来了就说明是保护了,修保护电路就好了

网友:
CMOS已经放电了,16V电压到2个MOS管就没有了,测量MOS管没有导通,怀疑保护了就是不知道保护电路在那。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继续求助。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你有没有电路的图片发一个我帮你分析一下,索尼的保护很好修

网友:
如图:16V电压通过保险加到8脚的MOS管后就没有了,测量MOS管的4脚有16v电压。

网友:
我们这SONY的也很少。。借着学习。。

网友:
看样子是共公点无电压,修隔离何护电路哦。16V无电压说明这个管子是P管,是对的,就顺着G脚追线路查下去。P管要低电平才导通。

网友:
是保护了,MOS管第四脚的电压应该为9~13v才正常,现在是处于保护状态,顺着电路查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慢慢的搞吧,我会把维修的过程发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