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M735T开机电流到0.6A就不动了

楼主(2010-03-26):
神舟优雅M735T待机电流0。2A,开机能跑到0。6A左右,不上内存开机能到0.55A,请高手指点

网友:
待机0.2有点高了吧!

网友:
做北桥吧,北桥的可能性很打

网友:
不好意思,待机电流是0。02A,上面打错了。
北桥换过了,不上内存电流到0。63A 上内存电流到0。64A

网友:
北桥没做好,重新换个新的

网友:
更换北桥,搞定,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此现象一般都是卡在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