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SX12G 1400*1050 屏配板经历

楼主(2010-03-26):
双6位屏线 30片插 试验了4种板

乐华NTA91B驱动板 有程序支持,分辨率完美支持,但是左下角大约2厘米处图像类似拉丝,在xp下开始菜单两字根本没法正常显示出来,不能用。

RM3501C驱动板,2013b 有程序支持,支持电脑设置到1400*1050,显示器OSD显示1680*1050,没有NTA91B的效果好.
RTMC7B 驱动板,情况如RM3501C驱动板。

凯旋 2621 1.51b 驱动板 刷写1400*1050 DO6bit 通用驱动,电脑设置到1400*1050,OSD仍然显示1680*1050 。

看起来这三种板从骨子里没有能正确的支持这个分辨率,只是能设置出来而已。

最终解决方案,用了2621 1.51b ,分辨率设置到1280*1024,稍微设置一下相位,字体会清晰一点。

不知道有没有配过这个屏的弟兄能给个最佳的方案。

网友:
我觉得你的测试不是完整的,得改下刷新率才行,象这些笔记本的屏只对某个如60或者75HZ的效果才会更好,至于显示不同的分辨率是因为驱动板上没有DDC,所以无法锁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