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电压低,摘I/O电压正常?

楼主(2010-03-26):
一块杂牌915主板,CPU复位电压低:0.28V ,其它供电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
开始时,CPU的PG电压也低:0.28V左右。后来用洗板水刷了下I/O ,PG电压就上来了:1.2V。但复位电压还是低。摘I/O后,测CPU复位电压正常:1.2V。换I/O,还是低。换了二个了。会是I/O的事吗?北桥加焊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座是透针的。换了I/O后,复位电压出来了:1.2V,但板子还是跑FF,上CPU假负载测,数据线有几个电压是0V,看来是北桥挂了。

网友:
有可能是桥和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