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打阻直

楼主(2010-03-26):
我是刚学主板维修,是一只小小菜鸟。想问问高手们什么是打阻值,我在新手去又看不到相关资料,在此希望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我是菜鸟,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那些测点,根据测出的数值(就是阻值!   也有书上叫做"二极体值")来判断一些问题.如开路,短路,阻值偏大,阻值偏小等

网友:
哪麽主板上有哪些是测量点呢?以及没个测量点所对应的参数,能提供一下吗? 2# feifeilua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