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温区预热台部分

楼主(2010-03-26):
大家看看下面这个图,用两个温控器可以分别控制红黑两部分温区吗?

网友:
本来就是要两个,第三温区要带程控.

网友:
第三温区用发热砖是不行的,一定也要用和上加热一样的发热体,这样上下传热曲线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