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只有一个~~~~

楼主(2010-03-26):
今天修到一块斯巴达克单桥的板子,客户说不显示,而且还有报警声,观察主板无明显外观故障,上U测试,报警1长2短,明显显卡不过,但是诊断卡上面已经跑过了,诊断卡上面的代码都可以显示了,看这块主板是集成显卡,然后打显卡的R,G,B,行,场对地阻值 全部正常,于是找了一块独立的显卡插上去,正常显示,郁闷了,由于是单桥的板子,就怀疑桥了,正准备动桥,突然,脑袋里闪过一丝灵光。。对。真相只有一个,发现电池电量0.7不对,更换一块电池,点机,用的是原来的集成显卡,诊断卡欢快的跑代码了,报警声也没了进系统测试都正常。

                              在这里提醒下大家做事情细心啊,不要随便杀桥,故障千变万化的。~~~~~   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
还有这事?  就算是把电池拿下 也是可以通过3.3sb过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但有这种事情,而且是我遇见的,本人修板一般不喜欢拆掉电池,因为有的主板没电池是不能开机的,还有的主板电池没电不跑吗的,会造成误判,所以我一般都不取电池

网友:
下次注意了

网友:
理论上讲不通,估计还是哪个地方虚焊

网友:
楼主你这个应该是COMS放电好  你可以在装上原来的电池试试看 很有可能是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