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1GM-S2G 无PG, 无复位

楼主(2010-03-26):
主板GA-M51GM-S2G
故障现象,CPU无PG,无复位。
维修过程:上假负载测试,VTT电压0.92V,PLL供电2.5V,CPU电压1.48V,串行总线电压1.22V,无PG,无复位,主板主要芯片,W83303AG,IT8716F-S,W83320G,ISL6566。查主板上其它供电,发现一MOS管,输出0.3V送往南桥,不正常,G极控制为0.45V ,查连接W83303的36脚,LR1-DRV,但苦于对W83303的时序不太明白,现在测量了全部的电压,却无从下手,值得怀疑的脚,16脚SS,待机和上电一直为0V,25脚,VRGOOD,待机和上电一直为0,33脚,VCPI-DRV,待机和上电一直为0,36脚,LR1-DRV。现在手上没有W83303芯片,不能代换试之,现在想弄明白36脚,电压低的原因。不知时序上它的上面是哪一步,也就是哪一个脚。

网友:
已修好了!下面说一下修复过程,本着先解决南桥供电的思路,强行给MOS管引线加电1.2V ,上电试之,上假负载,有PG ,有复位了,心里有底了,看来W83303没有坏,下面就解决MOS供电,先吹下MOS,打焊盘对地阻值,正常,去掉强加电引线,上电测量焊盘,G极电压11V,心里高兴,问题找到了,换新MOS,上电,南桥供电有了,上假负载,正常。本来以为主板修好了,下面的问题,可是让我费了好长时间,上CPU,不跑码,发现CPU主供电过低,1.13V。这主板还有两个故障。如果有兴趣想知道如何修复的,请发贴。如果没有回贴,我也就不说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请继续讲解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想听听维修思路.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是如何修好的?不会是电源IC有问题吧

网友:
大家好!出去忙了,刚回来,继续故障分析,因CPU电压偏低,检查ISL6566的工作条件,VCC,EN正常,VID不正常,根据组合的定义,确定是1.10V,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先怀疑CPU座,有问题,测试灯正常,但不放心,先清洗,后加焊ISL6566,上电,测试卡,有复位了,测量有CPU电压1.44V ,以为修好了,上CPU,加电,问题来了,跑码50,D0,测量主板上的重要测试点都正常,初步断定北桥空焊,加焊北桥后,正常跑码了,看见测试卡一直跳到75,76,亮机。心里那个高兴啊!

网友:
,先怀疑CPU座,有问题,测试灯正常,但不放心,先清洗,后加焊ISL6566,上电,测试卡,有复位了,测量有CPU电压1.44V ,以为修好了,
如果CPU供电电压低的话就从这里开始修吗,LZ。我想问一下?
跑码50,D0,这个就知道是北桥的问题呀?如果加焊北桥不好是不是就没得修了?

网友:
CPU的供电首先查ISL6566工作条件,因VID不正常。所以进行上述维修步骤。

网友:
后面可继续查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