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基地维修服务 之 冰九重天

楼主(2010-03-26):
刚才气头上,说这些没必要,自己知道就好了,不好意思了,请删了吧,这贴。我要求删的。
回老杨(老师):帖子发不了了,都是维修客服,争这个真没劲。一个
手机
号码,一开始主动核实我姓名电话的,总不会是销售客服来联系我吧???还有0571那个,你们发布的帖子上看到的,也不会是销售客服吧???
想的不能使推责任,而是要改服务。
回月饼(老师):不管是哪个qq,是你们帖子上发布的那个qq人满加不了,让我加的,要不我哪里知道呢?要真不是前台客服,能怪我么?
说了,不应该老想着推这个推那个,找这个找那个理由,如果规范了,服务好了,我会感激,还会认可。可现在即使你们确实很用心换了,我也是感激,不认可。
最佳答案
月饼
你好。你是苏先生吧。 对于你的INTEL板。很遗憾。 你发来的故障。说是换CPU座。但我们检测了CPU座没有问题,这个板跑码D3,按照INTEL的通病。都是IO,BIOS之类的问题。 以防我们误判。因为你的CPU座断针了。所以我把断了的针也补了一下。尝试让它接触好点。 但是还是一样不会过D3. 这个板。IO,BIOS.南桥都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过D3,不报警。 主板总有修不好的时候。这个板故障应该就是因为SMBUS问题引起。但我修INTEL ...
手机

网友:
你好。你是苏先生吧。
对于你的INTEL板。很遗憾。
你发来的故障。说是换CPU座。但我们检测了CPU座没有问题,这个板跑码D3,按照INTEL的通病。都是IO,BIOS之类的问题。
以防我们误判。因为你的CPU座断针了。所以我把断了的针也补了一下。尝试让它接触好点。
但是还是一样不会过D3.
这个板。IO,BIOS.南桥都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过D3,不报警。
主板总有修不好的时候。这个板故障应该就是因为SMBUS问题引起。但我修INTEL不多。还没找到这个板的原因。
======================
对于你要求的换CPU座。由于我找不到充分的理由。我没有更换
也许是我经验不足。CPU灯座也正常,打值也没问题。断针也补了。座子也压了。针也刮了。。。。
===============================
客服的问题,会加强。
但是技术的问题,也请放过做维修的。维修不是万能的。肯定会有修不好的东西。

网友:
要有一句假话,我不得好死。

网友:
刚才气头上,说这些没必要,自己知道就好了,不好意思了,请删了吧,这贴。我要求删的。

网友:
实在是气不过才发的,被放了n次鸽子

网友:
客服说的是不是775还没到。那我没去核对。
我们确实在因为这个板找FB的南桥。
你联系的 隐身的客服,不是我们前台 的客服。
前台的客服是:客服(1243560789);

网友:
客服有销售客服,还有维修客服,销售客服方面是不受理维修方面的业务的。

网友:
手机号码15268538771这个客服说的775座没到,所以没修。后面打0571号码的客服又说检测了没法修。
我没必要说假话,也不是那种人。有花心思我很感激,可是认不认可另外说了。

网友:
板神都出马了

网友:
请一切维修业务,打0571-86981106,一切维修业务,以维修客服为准。

网友:
你反应的问题,我们会去尽力解决,现在的前台客服是新到职的,对各方面业务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个人来帮助她,可能是她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沟通好吧,所以弄出来给你的两种回复。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会去调整内部的一些事情,争取做到更好。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至于那块主板,我也找月饼了解了一下,你发过来,是自己要求换CPU座,但经过我们维修人员的判断,认为此板已经跑码,经过检测认为不是CPU座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更换CPU座后还是原来的故障,所以维修人员根据经验,更换了其它的一些原件,实际上这块板的维修成本已经很高了,我们还更换了一块南桥,但很可惜没有解决为您解决问题。
从技术角度来,没有百分百能修好的板,我们这边维修人员只能是去尽力修好客户送修的每一块主板。从服务角度来说,没有帮您解决您的问题,很抱歉。
我们内部工作的流程和配合问题,谢谢您指出的缺点,我会督促相关人员改正,谢谢。如果有其它问题,请和我直接联系,我会确保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
今天意外看到这帖子,看到飞翔老大的话才明白原来是换了客服啊!!!怪不得!我也是送基地维修的,第一次比较好,速度也快,修好后客服能主动联系我。第二次客服就不是那么满意了。。。完全相反!(原来是新手) 过程就不说了。维修的东东今天下午收到。申明一下:我不会修电脑,来这里纯属爱好,以后有时间了我会来学习!
希望基地能越办越好,维修上去的同时客服的质量也能上去,特提几点小小建议:
1 ,希望新的客服提高工作效率,回复速度有待提高!(这点我想应该能很快办到。飞翔BOSS多监督下就OK了)
2 希望修过的板子或显卡 ,修好后能除去焊剂!(还有不管修不修好,在维修过程中,拆下的,完后应多回复原位,我第一次就有一块网卡没装上返回来了,不过板子是修不好的。)也许有人会说板子多不好了干嘛还要装回去,这不浪费吗?可要是这板子也不是我的,那你就能理解了!
最后希望基地越办越好!

网友:
2 希望修过的板子或显卡 ,修好后能除去焊剂!(还有不管修不修好,在维修过程中,拆下的,完后应多回复原位,我第一次就有一块网卡没装上返回来了,不过板子是修不好的。)也许有人会说板子多不好了干嘛还要装回去,这不浪费吗?可要是这板子也不是我的,那你就能理解了!
修了几年板子,这点是我一直坚持的。我觉得维修也是一门艺术,希望我们搞维修的都提高艺术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