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RESARIO V2000显示有问题!

楼主(2010-03-26):
接到一台COMPAQ RESARIO V2000,故障是这样的,屏显示不正常,有麻点另外底色显示也不正常!外接一切正常!测过屏了,没有问题,屏线也是好的,华强北有哥们说,这种主板的VGA显卡头跟主板屏显是分开的,这个真的搞不懂,后来我拆开机主板看了一下,发现主板上面有两个大芯片,一个是ITA IXP 400 另外一个是ATI RAOEONXPRESS 200M,这个ATI RAOEON XPRESS 200M 应该就是所谓的显卡吧,后来我又查了一下资料有朋友说这种显卡看似是集成的,其实是独立的,ATI RAOEON XPRESS 这个其实就是北桥跟显卡集成在一起的芯片,后来我加焊了一下ATI RAOEON XPRESS 故障还是一样没有改变!不知道论坛里有哪位大哥修过这种机的,或者见过这种故障的,给个维修思路!谢了!

网友:
这种有没有可能是通病呢?已经接了有两台了!

网友:
电脑已经搞定!是送到华强修的!那边的人说是做了显卡!但是这绝对是骗人的。因为我也做了显卡,希望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