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显示器出现DPMS SUSPEND MODE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0-03-26):
海信显示器出现DPMS SUSPEND MODE是什么坏了插上信号线就出现这个提示,然后橙色灯亮。 不插信号线出现无信号色条
显示器
无信号

网友:
那位高手能给指点在线等

网友:
应该是没信号进入省电模式吧

网友:
那几个英语的意思是:显示器电源管理挂起模式

网友:
这种故障是什么坏了,从哪下手修起

网友:
显示器的CPU没有收到主板送来的信号呀。

网友:
检查信号线,行和场同步信号输入电路

网友:
同意六、七楼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