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

楼主(2010-03-26):
请问各位什么是电源IC ?
能不能更换,怎么更换呀,各们大侠

网友:
这里的资料上说的这个IC是什么位置呀,不明白,
祈盼!!!
二、电源IC工作异常检修流程
1.查电源IC的12V或5V供电
2.查电源IC的VID0-4是否受到控制,CPU座VID0-4和电源IC的VID0-4大多是直接相连,有时会通过电阻或门电路后再相连
3.更换电源IC
4.查电源IC的外围元件,贴片电容、电阻、三极管
5.列换带有监控功能的芯片,主要监控温度,故障率极低,有些集成在I/O或南桥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ic就是用以片芯片来管理各组电源的工作状态,当其中受管理的任何一组输出电源出线温度、电压、电流频率及波纹系数等等指标产生偏差,电源ic就关闭输出,简单地说,电源ic就像人的大脑,指挥着手、脚、眼、鼻、耳等,当其中任一出现问题,大脑就及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网友:
可以更换的,要看什么型号

网友:
用风枪烙铁更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按型号换

网友:
用风枪更换,换同型号的

网友:
IC指的是主板的某块电源管理芯片如6566等。 可以更换· 换的时候注意对准脚位·左下脚有个点的提示第一角·· 注意要是用风枪的话·不要对着芯片中间吹·· 不然会把芯片吹死的· 旱好了 定要检查下是否连吸

网友:
用风枪更换,换同型号的。注意不能对着IC吹哦。对着IC的脚吹啊!!

网友:
你是说电压IC对吧?当然可以,相对应型号就OK,或者有些同系列的都可以更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如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想问下各位大侠,pcb板上还有没有不能换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