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80U可以刷内存的SPD吗?

楼主(2010-03-26):
手上有一个威龙280U的编程器,不知道可不可支持内存的SPD?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大材小用了,直接热插拔,或者拿纸垫着其它的脚位

网友:
完全可以,而且还是大材小用呢,,

网友:
SPD的EPROM你去看一下24C02之类的芯片,是最低级的了。杀鸡何必用牛刀。嘿嘿,当然可以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