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不认适配器。。。。

楼主(2010-03-26):
一台HP CQ40  插电 待机0.01 不触发, 开关有3.3V 到IO也有跳变, IO  SB 晶振都起振了。按开关没反应。
后单插电池可以触发。。 屏幕不显示, 插上电池,再查适配器,待机为0.00  也就是说系统关闭了适配器。。 触发还是一样。。
这样现象没见过。。请兄弟们说下问题。
我整理下:
1,插适配器 待机0.01 不触发
2,插电池可以触发,CPU不开机。
3,插电池,插适配器,适配器显示 待机0.00,触发还是0.00  适配器没工作。但这个时候量隔离点,两边电压都过来了。。
4,他们在隔离点相遇后都接入  充电IC BQ24740   然后由这个IC控制两个NOS管 输出 BATT。。 插电池时有BATT输出,插适配器时没有BATT 输出。
5. 以上情况通说就是 不充电。

更换过 隔离通道全部MOS   充电IC控制的MOS   充电IC   IO 。。。

网友:
如果确认外围都搞完了就看哈南桥

网友:
确实用原电源就可以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