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液晶不清楚

楼主(2010-03-26):
有一22寸联想液晶,不清楚,换一套通用板还是一样,那只有是屏的问题了,不知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分辨率?
有没有接显示器分配器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的,这种情况屏线问题考虑每呢?

网友:
就屏线和屏两个地方,看看就行了,见过屏线不好的发白,用手捏一下就好了的液晶

网友:
楼主故障不清楚 能说的详细具体点吗

网友:
LZ你22 上的是多大的分辨率啊??

网友:
能判断就是屏上问题,余缺与驱动板  屏线都无关,

网友:
具体情况说清楚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