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 开机一会儿就掉电

楼主(2010-03-26):
最开始以为散热问题 清理后试机 还是会掉电 摸显卡也不会很热 晕了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求高手指教
显卡
掉电

网友:
补充一下 开机能进系统 过会儿就电 跑3D也会掉电

网友:
加焊显卡了吗?

网友:
焊了 这是最基本的啊

网友:
考虑下显卡

网友:
cpu供电也加焊下试试

网友:
嗯 听你们的 先试试吧 不行 就换显卡了在不行 在请教 呵呵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温控芯片和保护电路,可以把总保护电路断开然后再运行3D看海会不会掉电

网友:
会不会是CPU上面的那个小散热片没有装?这个小问题很易忽视!

网友:
1,机器是否带蓝牙功能?
如果没有蓝牙,看看内置MODEM下面那个垫片里面是否有一根白色的天线,这根天线是预置的蓝牙天线以前见过这种问题是因为那根白色的天线压住了下面的器件导致掉电。

网友:
看看南桥吧, 修过一次t43 南桥有问题. 换过了就不掉了 ,
貌似南桥是通病吧

网友:
恩 你们好强悍哦 有这多的经验 学到了 呵呵 最后是换了显卡 就好了
有一点不明白 怎么来判断显卡的好坏 原来的显卡 还能进系统 难道也算坏了吗?不懂
如果是坏了 那么是坏了多少呢?或者说是接触不好 有空焊?

网友:
显卡里的供电不足吧..

网友:
一般大家会先加焊下南桥再说

网友:
原来显卡问题这么多

网友:
这和南北桥都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