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电源仍在工作,指示灯亮、风扇仍也在转(已经解决)

楼主(2010-03-26):
一台比较老的机子(在主板上没有找到其型号),装的是XP,关机后,电源指示灯(绿灯)仍然亮着,CPU的风扇仍然在转动(不过比开机状态下转动明显变慢了),这时测电源绿线仍为0V,不能升为高电平。第一次遇上这故障,不知道从哪儿入手,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我以前遇见过。是不是显示器上提示可以关闭电源。如果是这样应该是该主板不支持XP电源管理器吧。我是直接让客户把电源拔了。

网友: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你说的那是WIN98系统,现在显示器已经关闭黑屏了,根本就不是支持不支持的问题,因为以前是正常的呀。

网友:
测试卡是不是F5啊?

网友:
没有插测试卡,如果是故障在哪,如果不是F5故障又是在哪?

网友:
换个系统就好了,我碰到过

网友:
我碰到过,就是楼上说的,换个系统就好了,我记得我碰上的那台机器是赛阳1.3的处理器,

网友:
电源出问题了,换电源吧

网友:
刚才进PE系统试了一下,可以正常关机。说明是系统的问题了。接下来就是装系统。

网友:
这个是老机器吧,不支持高级电源管理模式造成的

网友:
已经重装了操作系统,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