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100GS黑屏

楼主(2010-03-26):
一块从联想机上拆下的GF7100GS显卡,开机黑屏。但能正常进系统,测GPU供电,显存供电都正常.测VGA输出RGB端无电压.怀疑RGB有短路,下机测量均有74左右的阻值,未见异常.但手触PCB板散热片冰冷冰冷的,应该不正常.显卡正常工作PCB板散热片都会发热的。看来显卡GPU未工作,再次上机直接测27M晶振两脚,一脚电压为1.60V,另一脚为0V,不正常。要么晶振坏,要么谐振电容坏。换了谐振电容后,上机亮了。进系统测试一切OK。

网友:
好经验,又学一招。

网友:
因为线路是先经过电容,然后由电容传输到晶振 的,就是这个缘由。

网友:
晶振两边的电容到地,电容漏电

网友:
那你这卡你修复后,测晶振两脚电压又是多少呢?

说一下,看你是不是在乱说

网友:
RGB只要没有短路,量它都是75欧姆左右,因为它有75欧的电阻并接到地

网友:
所以如果要量RGB的对地阻值,必须把那个电阻断开才量的准。有的卡是两个150的电阻并联的,一个在接口处,另一个在GPU附近(卡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