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LXH-GJ17L3高压问题1

楼主(2010-03-26):
一台联想LXH-GJ17L3  .17液晶,
故障为开机正常,几秒钟后黑屏,蓝灯,关机再开样,一样故障,循环。
典型的高压板问题。打开高压板为715L1085-4-4
一组C5706烧坏,更换之,故障依旧,
另一组也换,故障依旧,
两个高压包换之,故障依旧
把所有电容全换,还是故障依旧,,,,,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还请各位指教,,
我还怀疑是高压MOS管,,可是那个型号是4411 BE5E19.。没见过这东西。。
请各们帮忙啊,急,谢谢

网友:
换这换那,没见你说换灯管看看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换那东西,有风险,,换不好要花屏呢。。

网友:
根据这东西,这现像,应该不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试下灯管有没的问题

网友:
这东西不好换。。。。

网友:
4411换了,C5707中间的高频电容换了,加焊一下所有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电感,接外接灯管开机,没问题的话就接客户的灯管

网友:
4411是P沟道场管

网友:
如果是那个大电容引起的 你也要把它换掉 不然就会出现你那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