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17PC-3不起高压!!求救中

楼主(2010-03-26):
型号:lg T17PC-3

故障现象:按电源开关指示灯有正常的开关反映(亮/灭),无消磁动作,无高压。

查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正常,CPU5V供电正常,断开行负载,故障现象还是一样,说明CPU还是没有工作。晶振换了,复位查,CPU也换了,现象还是一样,现在修的无头绪,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难道是显示器的程序有问题》》?24c08????

网友:
有这个可能的,也有可能是总线上挂接的芯片有问题,你测一下EPROM芯片的5、6脚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