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CPU后测CPU主供电对地就只有7,很是不解,寻求帮助!!

楼主(2010-03-26):
一块845GV的怪故障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上假负载测得各路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也都正常,蜂鸣档测CPU主供电对地是56。
可是上CPU后,测CPU主供电对地只有13(我的万用表打蜂鸣档短接两表笔显示是6,所以这里真正的数值应该是13-6=7才对的),一上电开机就自动不停的通电-断电-通电-断电。。。。。,频率大概是2秒钟一次通电-断电。

换了三个CPU都一样,HIP6602+RT9602也换过。
所有跟CPU主供电相连的元件都拆了(就差北桥没拆了)测主供电对地还是13-6=7。

没思路了,请求高手门给个思路!!!!

该板CPU有两组供电的,场管没有换过(因为没有同型号的场管)。会不会是其中一组场管性能不良引起的?可是我上假负载测各场管控制、输出电压都正常啊。

顺便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万用表打蜂鸣档短接两表笔显示是6,不为0。买来一直都是这样,觉得很不顺眼,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调好的?

网友:
自已先顶一次吧,晚点再上几张图片。

网友:
楼主,这个是正常的。。I服了YOU

网友:
楼主装上CPU CPU的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是很小的 那是正常的

网友:
我一直上不了照片,我的表直接短接的数值6,所以主供电对地的真正数值应该是11-6=5才对的,难道对地数值只有5也正常吗? 3# chenjuncheng

网友:
呵呵。。只要CPU拿出来。供电不短就是好的。上CPU是多少不用管。前提是你的CPU是好的。。有些478的主板不过内存也会自动断电。再自动开机的。。再量量其他供电吧

网友:
估计就是场管的问题,原因是场管性能下降,不上CPU时,假负载不需要电流,电压没被拉低,当上CPU时,CPU需要大电流,可场管不能提供,把CPU电压拉低

网友:
我自已也是估计场管性能下降的原因,就是找不到原型号的,代换又怕两组供电不一样而引发另一种故障。又没有四个管子一样的可以一起代换。 7# zhangliu7527

网友:
主板用的是哪种MOS啊

网友:
8# 冬瓜学维修 为什么不接上CPU开机测下主供电呢》??

网友:
不上CUP可不可以上电啊,好好查查吧,说不定不是电源部份的问题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 上了CPU CPU就是附载了 你测得组织就是负载的组织  所以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