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灯闪的问题

楼主(2010-03-26):
按开机健,电源指示绿灯亮,充电黄灯闪6下,后绿黄灯各闪一下,所有灯都消失,机器无任何反应,是什么回事啊3V 5V都有了没发现短路现象

网友:
LZ 待机电流电,触发后多少

网友:
待机电流0.06,按电源开关灯就开始闪6下,电流一直保持0.06

网友:
还在维修中,EC是好的···每次按电源开关电池灯总是闪6下就掉电而且电流也不动

网友:
何不检查下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