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530 开机触发跑0.55A

楼主(2010-03-26):
今天接到一台长城的笔记本  开机跑0.55A    拆机摸南桥很烫  更换南桥后  南桥不烫了   但还是跑0.55A  诊断卡显示 00 常规步骤都查了  没反应哦  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
所的供电,CPU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上假负载测其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

网友:
查CPU供电看看

网友:
CPU供电 1.05V 迅驰的U  应该正常吧 时钟复位都有  BIOS也重新刷了   空板上电 0.35V  加上CPU后 跑0.56  内存上不上都跑这么多  而诊断卡 显示00  不知道怎么修了  我还在实习 所以好多都不懂  望高手们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关于这个主板   南北桥  都重新做了BGA   BIOS也重新刷过  还是不行  最后给师傅做了   没想到  半天就好了  真的很佩服他    具体过程我不清楚 有问他 他说  量了其他地方  确实没有问题  最后他量了读卡器引脚的对地阻值  发现有几个不对  只有20欧   于是 把那芯片焊下来   结果试机  好了     很无语  不得不说他的技术和经验  很牛   OK了  谢谢你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