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M-BLG31D-LM不过内存

楼主(2010-03-26):
致铭G31不过内存,供电和BIOS我都刷过,IO也换过。怎么解决,诊断卡跑CO-E0就一直不动了

网友:
打AD线了吗?

网友:
查一下内存旁边的MOS管坏了没有

网友:
打一下AD线看没有问题再查其他工作条件

网友:
AD线和供电都没问题啊,怎么办

网友:
有没有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