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45GVE有趣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0-03-26):
此板为杂牌845GVE,故障为不开机。

      此板正面图

      上电出现图中所示,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想到的是没南北桥供电诊断卡会出现双灯亮,南桥发烫。

      换过后上电故障依旧,查内存电压,发现上拉电压为0V。主电压2.5V无

      仔细查看下发现U支架下的MOS管烧糊了,也就是内存供电管。找个09N03代上

      再次通电故障依旧,南桥还是发烫。当时就闷了有这么难搞吗?仔细在查下内存供电还是没有。于是开始查那个MOS的输入端,发现电压为0V。

      查线路通到它旁边的一个AZ324M-A的第一个脚。

      查此芯片的供电脚无电压,正常的因为12V。追着线路跑,发现与小4PIN电源里的12V是相通的,难道是没插小4P引起的。插上小4PIN后还真的好了

      上U,内存,接显示器。一路跑到7F,此板修复

      感觉这板有点意思所以发上来供大家参考下。免的以后碰到这问题走了很多的弯路哦!
      此板I/O W83627F-AW ,声卡 ALC101  时钟;W83194BR-B  BIOS一起传上

网友:
呵呵,这是也是我的一次有趣的维修案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9835-1-1.html

网友:
等待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样的问题我见的多了,可能是你那比较少见吧!还有什么在机箱里没复位,机箱复位按钮坏了,还有不定时重起啊!关机啊!那几个破按钮都会引起

网友:
楼主大意了一点..不插12V.故障点:就是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晕,LZ你不插12V PIN就在那测来测去的

网友:
我不清楚你们有没看清楚我说的是什么。你们可以拿很多板出来量就知道了啊!不插4PIN小电源看会不会有内存电压和1.5V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MOS管烧了!最后,没插4P的问题吧!

网友:
不是  有趣    必须得差

网友:
楼主的检修习惯不好,造成走弯路。。。还换南桥,闲的吧?

网友:
呵,只能说楼主太大意了……另外,324的第一脚接的是供电场管的控制极G极,而不是你所说的输入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上面好象没说有换南桥吧!在维修的时候没插小4PIN好象大部分板是不可能南桥会发烫吧!你觉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G极跟输入极不知道有什么分别呢?输入,控制,输出。这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
刚开始仔细看的话 应该能看到场管坏了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对我们新手来说,受益非浅。

网友:
一般先插上4PIN吧,没插没复位。

网友:
楼主的检修习惯不好,平常修板都不插4针电源怎么还可以修测板啊?

网友:
很好 我就没见过内存管坏会引起南桥发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G极跟输入极不知道有什么分别呢?输入,控制,输出。这不是这样的吗?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对场效应管的原理理解有问题,在场效应管中,G极就像一个阀门,通俗点讲就是水笼头,G极电压的变化,就好像水笼头的开关,而D极就是供水管,S极就是出水口。水笼头通过开关来控制出水量大小。场效应管通过G极电压来控制D极到S极的电压……D极才是输入极,靠G极的控制,输出到S极

网友D:
看来你对场效应管的原理理解有问题,在场效应管中,G极就像一个阀门,通俗点讲就是水笼头,G极电压的变化,就好像水笼头的开关,而D极就是供水管,S极就是出水口。水笼头通过开关来控制出水量大小。场效应管通 ...
引用 网友C:

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是啊!一般情况下 你不插小4PIN电源的话是不会引起南桥发烫的,内存没电压的。这是我几年来修的见过牛点的板

网友:
场管G可以叫【控制级或栅级】
D级可叫【输入端或漏级】
S级可叫【输出端或原级】

网友:
上电出现图中所示,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想到的是没南北桥供电诊断卡会出现双灯亮,南桥发烫。
帮忙讲讲 是不是南 北桥 只要有个电压不正常,就出现双灯亮 ,哪两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