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终端超时的错误

楼主(2010-03-26):
版主 你能讲解吗?2102不坏。

网友:
有说是,指令线上面两个小芯片比较容易坏    芯片是缓存;还有的说叫检查 IC供电部分:你给讲详细点吗?

网友:
测试2102不坏是板子中间有两个孔,是两个信号线,你直接把这两信号接接到硬盘那头

子上,能输入指令的话 就是芯片没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