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一插电就有燥音很大

楼主(2010-03-26):
请问各位高手,音响一插电就有燥音很大,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1、地线接触不良。
2、你的功放芯片不好。

网友:
还是老动作,看看有没有焊得不好的地方+换芯片...

网友:
呵呵,问下,是所有的音响都这样???是不是主板的音频口氧化??
还是芯片坏

网友:
电流噪音吧
先确保音箱没问题,插别的机器上试试,再找主机问题
便宜机箱前面板做的不好,拔掉前面板音频线,插上短接跳线,再试试

网友:
音箱还没有连接电脑,就只是插音箱的电源线就有噪音翁翁的响。

网友:
我自己用的麦迪就有这个毛病,插电脑上就好了。拆过一次,里面全是特硬的那种热熔胶封死的,反正插上用正常

你找到毛病了,说下,哈

网友:
音响都是,再好的音响不插在设备上当然会有噪音,因为有电磁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