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HP ZD7000跑00

楼主(2010-03-26):
    先声明一下,这个不全是我些的,我一个朋友在工厂里专修这个电脑,上次来玩时碰巧我这有台这种电脑。给他分析的,大家可以借鉴借鉴。

    开机诊断卡显示00。首先检查power信号,从上电开始,-NBSWON-DNBSWON-SUSB-SUSC,一直到NPWORK。发现POWER部分的信号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又开始检查CLOCK 信号,CPUNBSBCLOCK都上没有问题的,然后又开始量了CPU RESET PCI RESET SB NBRESET 发现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就开始测量有没有地址数据的传输。在PC87570中没有数据的读写。我又检查了PCIFRAME信号,发现FRAME没有资料的读写,一直都是高压状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逆向看,出现的问题应该在主干流向PC87570的上面,我又开始检查CPU ADS信号,发现没有数据的读写,我又检查了一个地址线的数据发现一样没有信号。我又换了一个CPU从新测了一下信号,结果是一样的,我怀疑是CPU SOCKET的问题,我去换了一个SOCKET,发现可以进入系统了。
===========================================================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80883&page=1#pid1421822
若非原创。严惩。

网友:
软启动方面的故障,此类例子较少

网友:
这个是基本啊

网友:
08年的一份工厂报告有见过这个案例,印象还比较深刻~

网友:
跑00,首先得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和AD线的。

网友:
不知CPU的ADS#、AD线波形都是在哪里测的。

网友:
楼主不是原创??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问我就翻出来看了下,这是我08年看的原文。 当然也可能我看的维修报告的作者就是楼主嘿嘿。

NT1-1st板子的维修心得

板子的症状是80PORT不跑,显示00F。首先我先检查power信号,从上电开始,-NBSWON,-DNBSWON,-SUSB,-SUSC,一直到NPWORK。发现POWER部分的信号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又开始检查CLOCK 信号,CPU,NB,SB的CLOCK都上没有问题的,然后又开始量了CPU RESET ,PCI RESET ,SB 和NB的RESET 发现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就开始测量有没有位址资料的传输。在PC87570中没有资料的读写。我又检查了PCI的FRAME信号,发现FRAME没有资料的读写,一直都是高压状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逆向看,出现的问题应该在主干流向PC87570的上面,我又开始检查CPU 的ADS信号,发现没有资料的读写,我又检查了一个位址线的资料发现一样没有信号。我又换了一个CPU从新测了一下信号,结果是一样的,我怀疑是CPU SOCKET的问题,我去换了一个SOCKET,发现可以进入系统了。

网友:
有的时候查不出问题来,没办法就得换cpu座 北桥 南桥

网友:
楼主还是有思路的 我修机器没招就 干BGA 哈哈

网友:
唉!原创区,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太乱来了。

网友:
呵呵,确实很早就看到过,广达的某位高工的原创!楼主的朋友莫非就是这位高工?

网友(2012-10-22):
呵呵。必须要原创的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