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00 掉电

楼主(2010-03-26):
电源芯片,MAX1631,正常,有主供电,有3V,5V,电源跳到0.9A就掉电,求助
芯片
掉电

网友:
DELL的机器好几个型号都有这个问题。一般是IO 或网卡虚焊。 加焊后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同意楼上

网友:
网卡和IO虚焊怎么办,用风枪干嘛?

网友:
我遇到的是CPU 的电感 虚焊了的

网友:
怎么和修的故障一样,你看看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结果怎么样?

网友(2010-05-06):
这个网卡是PCI槽的,IO是BGA封装的,我是问题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待机电流有,请各位指点.

网友:
不考虑下南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