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开机后断电

楼主(2010-03-26):
IBM T30开机后,好想要到显示的时候就断电了,断电后待机电流就没有了,开不了机了,把电源拔掉等一会再开机有从复故障了,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最好连上可变电源看看电流变化!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就是cpu供电电感虚焊,加焊就可以了,